楼主(2016-03-09):
焊机焊东西怎么会把PLC烧了(当时设备未上电),还有一次把伺服电机也烧坏了,到底什么原因,怎么预防,求大神指教
从原理说一下

网友A:
这可能要现场查原因,比如焊接电流通路等。

网友B:
不会吧,有干扰是真的,会引起绕PLC和伺服电机还是第一次听闻

网友C:
焊机接地线的导通回路的问题,一次单位设备检修焊机接地线与焊接件未接实,从其它设备的保护接地线导通焊接电流。结果保护接地线去不烧坏。

网友D:
楼上的情况,我们单位发生过两次,配电柜着火冒烟了,领导发火问原因,电焊工有点怕怕,硬说还没开焊!唉,都不容易,当时俺也就装聋作哑了!

网友E:
这种是情时有发生,所以在设备维修在焊接时地线一定要搭接在焊接处,否则楼主所说情况有可能发生,切记,切记,其中原因可想而 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焊机接地线的导通回路的问题,一次单位设备检修焊机接地线与焊接件未接实,从其它设备的保护接地线导通焊接电流。结果保护接地线去不烧坏。
地线接引位置不合理,在焊接时地线上是有电流的,尤其是传感器最容易损坏

网友G:
现在想想好后怕  一次在焊接架子时  地线没接牢固 一支手扶着架子 点了一下感觉电流从胳膊上过去了  当时还不知道咋回事 现在想想应该是地线布牢靠的原因

网友H:
就是接地线的问题。

网友I:
焊把线子与接地线离的太远所致吧,应该不超过2米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以后注意

网友J:
地线和焊点尽量的近一点,这样电流就流不定电路了

网友K:
以前厂里有供应商私自接电用电焊机,结果双头应急灯不停地闪烁,配电房对应开关柜上的电流表指针连续大幅度摆动

网友L:
地线虚了吧,电焊机的打铁线。

网友M:
电焊机地线一定要与被焊件就近搭接并且一定要接牢靠,已经遇到不止一次两次这个情况了。

网友N:
和焊接时接地有关,有些焊工图省事将接地线就地一挂,电气设备过电流损坏,我厂发生多次,没办法在焊工维修时将PLC,变频器上所有线拆除

网友O:
肯定是电子电焊机

网友P:
我也认为焊机的地线和接地线搭在一起,电流从地线流进电器造成电器烧坏!我们厂地线完全烧黑了,就是因为焊机地线和接地线搭在一起原因!

网友Q:
电焊机搭铁线和设备地线接通了,而且是接触不好的,很有可能会烧设备电器原件……

网友R:
电焊机工作,对动力线的电磁干扰很大,这早就是共识了。所以一般做电焊工作时,各个弱电仪器一定要关闭,停止工作,等施工撤离再继续开机运行工作。如果要减缓电焊机工作对电网的反作用,最好是设置一个隔离的独立电源。

网友S:
你的PLC是不是没有独立的变压器供电,而是和厂里的供电共地了?这样的话肯定是和焊机共地,各种干扰、串电就很难避免!

网友T:
应该与现在的高频焊机机有很大的关系,高频脉冲窜入电网引起各种设备的损坏!

网友U:
不合格焊接施工,我被烧毁几次东西了!
幸好5次中有4次找焊接施工方赔偿了

网友V:
如果焊机好的接地的问题

网友W:
确实是。我公司也遇到过。通过管道焊接,造成管道上的检测装置烧毁。一根焊条的代价。估计得买一车焊条。

网友X:
电焊机工作时候最好是把弱电部分断电。

网友Y:
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Z:
烧过两次,第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被烧了,第二次逮着了

网友AA:
焊机底线搭接的不合格吧,我们这里就有个柜子被焊机把接地线给烧了

网友O:
谐波干扰

网友AB:
遇到过,电柜指示灯全坏了。

网友AC:
本人维修测试逆变焊机时,热风焊台当时的面板开关是关闭的,但热风枪自动加热了,但风机没有开启。等到发现热风枪烧红的时候,发热芯已经挂掉了。发生过两次了。可见100KHZ的高频逆变焊机对电网的污染是比较大的。现在我对热风焊台的电源进线添加了高频滤波抗干扰元器件,问题得以解决!

网友AD:
以后自己也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