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今天休了一台22KW变频器,故障现象是运行电流比实际电流小,带电机空载运行电流比实际电流小,带载运行电流等同于空载运行电流,电流显示不变化。换主板试试,空载运行电流正常,带载运行正常,可见是主板问题。维修换下主板,先更换电流检测运放试试,不行,在更换CPU一试,问题解决。变频器修复。此题的关键是维修者的直觉加判断力。直觉是维修者常 期维修实践对故障原因的一种感知能力。新三板斧呀。

网友A:
电流显示的与实际不一致?那还能工作?这是什么变频器呀?电流没参与内部的控制吗?

楼主:
只是显示电流小,输出电流用电流表测量时正常的,显示电流比实际电流大故障,在维修中经常碰到。这次只是碰到一特例

网友B:
偏了多少?

网友C:
这也是好经验分享
有些故障真的用原理解释不了

楼主:
带的是22KW电机,空载运行电流测试盘仪表显示电流正常时是17A,故障机显示12A,而且加载时电流不变化。

网友D(2016-04-24):
引用 楼主:
带的是22KW电机,空载运行电流测试盘仪表显示电流正常时是17A,故障机显示12A,而且加载时电流不变化。
我有一台台达vfd_450b变频器,显示电流比实际大,运行在50hz时数字盘显示70A,钳流表实测输入输出都在40A左右,楼主判断问题出在哪里的几率多?

楼主:
恢复7楼,两种可能,1:电流设定电阻不准,2霍尔元件选型偏大或损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不排除CPU有问题,总之有好多原因,慢慢查,能找到的。注意:变频器内部参数,容量参数设置偏大,也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