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力矩电机能用变频器调速吗?如不能请老师告之为是么?如能也请告之为是么。谢谢。

网友A:
只要是感应式的交流异步电机,就可以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B:
楼主1说得很正确,只要是感应电动机都可以用变频器调速的啊。

网友C:
版主说的很对啦!  没那么为什么

网友D:
一是确认该力矩电机是交流异步电机或同步电机,因为变频器都是用在交流电机上的;二是确认变频器的最大电流大于或等于力矩电机的堵转电流,应为力矩电机是可以工作在堵转状态的。

楼主:
我曾经给纺织厂安装过一台75KW变频器,控制100台0.75KW力矩电机,原来是用调压器给频频器调速的,安装变频器后,力矩电机总是有烧坏的,力矩电机输入电压220V,我调整基频的办法不管用,让变频器运行频率50HZ,输出电压是220V。请问老师们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