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时间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6-03-09):
这个触点GATE,干什么用?

网友A:
暂停计时。

网友B:
暂停计时,类似PLC中的保持性定时器

网友C:
暂停计时

网友D:
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没用过,应该有手册介绍,看到这个就想起来用的欧姆龙的水位继电器,也是这么多管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暂停计时,类似PLC中的保持性定时器
头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G:
楼主测试看看,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H:
测试先,只有这样楼主立刻明白

网友I: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计数器

网友J:
上以回答,欧姆龙国内假货太多了,有高仿还有假的离谱,注意购买。

网友K:
搜索到说明书看了一下,为1楼所说暂停计时,相当于一种控制吧,不知GATE该翻译成什么。

网友L:
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M:
欧姆龙时间继电器很贵

网友N:
太累了
用它休息一下!

网友O:
说明书应该有说的啊!!

网友P:
呵呵;就是比常用的多了个start端,这个需要给信号才走,不带start端的通电就走,GATE为暂停;

网友Q:
回复 网友P:
正解

网友R:
没用过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