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变压器500KVA,开4台电动机共175个KW,总电流在200到300A之间跳动,功率因数在0.65到0.8之间波动,现有电容补偿柜8个15KVAR共120KVAR容量,现在全部投入后功率因数几乎跟没表投入时一样,测量有3个电容已经损坏,等于实际投入5个15KVAR共75KVAR的电容,测得电容柜总电流在100安左右,也就是5个电容的额定电流,难不成是电容容量不够吗?那应该要多少千乏的电容呢?为什么投入后功率因数几乎跟没投入是一样的效果呢?因为之前别人处理线的时候将互感器穿错了,现在已更正。

网友A:
确认功率因数表是正常的,确认补偿控制器上的接线也是正常的。

网友B:
确认功率因数表接线知否正确,换了电容再看补偿电容电流

网友C:
变压器500KVA,建议增加电容补偿柜的容量

网友D:
看一下无功表是不是接线正常,电流取样和电压取样是否正确,无功表本身能否确定没有问题。
175KW的负荷,5个15千乏的差不多了。

网友E:
应该是容量不够,你的补偿器是几路的,如果显示全部都投入了,功率因数还没有增加多少的 话,那肯定是容量2不够

网友F:
按照你原来功率因数0.65,P=175KW算,若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5,则Qc=137kavr,电容大约=3020uF

网友G:
先把坏的电容更换,再不行考虑换控制器,前题你要确认你装的电流互感器没错,你说有修改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来这里工作之前这个表一直显示超前的,直到昨天我检查线路以后才发现取样电流与取样电压弄错了,无功表是220V的,取样电流与取样电压必须同相,现在应该正常显示了的,因为我厂的是注塑机,负荷也是一直变化的,空载也就是额定电流的一般,满载一般达不到,所以总电流一直在变化,功率因数一直在变化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坏了3个,想把这3个换成30千乏的不知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听老板娘说以前还有钱补贴的,可能就是去年互感器穿错了,导致无功表一直超前没投入电容才扣钱的,那为什么以前又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8路,8个15千乏的电容,现在坏了3个,你说换3个30千乏的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的确,之前说没改过线路而表却一直显示超前不投入电容,彻底检查后发现互感器穿错了,对了!无功表设置的变比是40的,而实例互感器的比是600比5,应该变比是120啊!苦于没有表的说明书不知怎么设置变比,过压,延迟时间等等,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H:
换一下控制器再说:无功补偿控制器出错的话,啥也玩不转

网友C:
回复 楼主:
500KVA如果满负荷运行,而且电动机或者感性负荷很多,8个是不够补偿的

网友I:
开一台电机,看功率补偿后有变化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的确,之前说没改过线路而表却一直显示超前不投入电容,彻底检查后发现互感器穿错了,对了!无功表设置的变比是40的,而实例互感器的比是600比5,应该变比是120啊!苦于没有表的说明书不知怎么设置变比,过压,延迟时间等等,这个有关系吗?
肯定有关系,有型号可以百度找找说明书

网友J:
换电容不是那么简单,要换可以,那就电表,互感器,接触器,线和开关,熔断器{如果有热继电器}都得换。

网友K:
电容容量太小了,换个电容看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8路,8个15千乏的电容,现在坏了3个,你说换3个30千乏的怎样?
接触器,空开。电缆够大吗?够大就可以

网友J:
500的变压器,170多的负荷。150千泛的无功。按道理应该差不多。感觉那里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J:
建议你把负荷都退出,看看功率因数是多少。再慢慢把负荷一步步加上去,注意观察电容柜的投切,和功率因数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J:
现在投入的只有75千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有空的时候试试看,要是没什么负荷功率因数应该是接近1的吧!

网友M:
可能容量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大家好!今天再次抽空把线路在摸了一边!发现原来还是有错误存在,我上图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J:
原来取样电流就是错的,在B相,后来改了过来在A相了!功率因数补不上去,没想到取样电流竟然不是在母线上,而是在送去车间总开关的A相上了。。。现在应该是找到了问题所在了吧!!!

网友N:
楼主能否上传无功补偿控制器及补偿柜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J:
母线上有分4路的,一路是电容柜,还有3路到车间总开关的,我只画出了一路、等于是取了一分路的取样电流

网友J:
楼主你好:取样电流一定要取总回路的电流,同时电压和电流要同相。如果取支回路和车间回路都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现在应该是没错了,等到车间停产的时候停电重新穿过互感器吧!还有就是以前用380V的无功控制器,取样电流和取样电压须不同相,而用220V的控制器却需要取样电流和取样电压同相

网友O:
用的什么控制器?
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P:
對這些不是很懂,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Q:
有需要可详细咨询金矢电子18825170686无功补偿

网友R:
看你的图,电流是取的A相,那么无功补偿控制器电压应该取B相和C相的,还有,电流取样是取总电流,一般都是集中补偿,也就是电流的取样从断路器出线处取;此外,参数设置:无功补偿控制器上要设置你的取样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值,其他参数参考无功补偿控制器说明书。有不明白的可以继续交流

网友M:
一般补偿按变压器的百分之三十补偿发,大概是170KVA~200KVA

楼主:
回复 网友R:
纠正一下,控制器上已说明电流取样与电压取样要一致,因为控制器是220V的而非380V的,现在已知取样电流不是取自总线,这个只有等停电后才能改了,还有就是控制器的说明书没有,不知怎样设置变比

网友R:
回复 楼主:
还有电流互感器的接线以及穿入母线的方向,互感器P1对着变压器侧,S1、s2接入控制器的S1、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