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OMRON计数器

楼主(2016-03-09):
刚接触PLC在OMRON的计数器指令如何设置,使其超过设定值后,还能继续计数,以便在触摸屏上显示产量,望给个梯形图,先谢谢啦!

网友A:
数值大点。或者用INc等方法

网友B:
如果是这样建议你用自加指令。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现在用自加指令问题解决了!

网友C:
++  非常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