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老革命遇到新问题(20160311)

楼主(2016-03-09):
一种LED日光灯管,品牌是(见图),现在的情况是,装在原来的日光灯架上,拆掉起辉器,没任何反应,装上起辉器,LED日光灯管开始闪。换装在电子整流器的日光灯架上,亮了,但是,5分钟以后,灭了,电子整流器烧了。最后再直接接线供电,也没反应,测最终电源,为直流22.5V。请
这里的高手来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A:
请问老革命,LED日光灯是什么灯?
如果是管式的LED装到日光灯架上,需要改线路啦。
多数设计是启辉器、镇流器通通甩掉,电源接入灯架一端的两脚,LED驱动集成在灯管内。
然后你装灯管就要注意方向了。
注意:具体以灯管上的接线图为准。

网友B:
LED灯管安装到以前日光灯,拆除镇流器启辉器与电源直通!
否则电感镇流器启动产生高压瞬间击毁LED灯管

网友C:
LED日光灯管只要使用相匹配的LED恒流驱动,然后直接接入电源即可

网友D:
老革命是弄不了新东西的,认命吧。LED灯管肯定有安装电路图,如果你连这样的电路图都看不明白的话,那你是绝对的老革命了

网友E:
不能这样用啊,可惜了led灯,就这样被你判了死刑

网友F:
如果是220VAC的直接电源,一边接N线,一边接L线
去掉原来的镇流器等

网友G:
这个不能怪老革命,工厂里买回来的LED灯管还真没电路图给你看。

网友H:
这个老同志不学习,交了学费也没搞明白呀,可惜了那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网友I:
这灯是挂了。
原有灯具内电源线改到两端一边L一边N就可以两位,其他统统隔离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