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MicroLogix1400 PLC 报0071h  故障,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请问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谢谢啊 急!!!!

网友A:
控制器与扩展模块无法通讯

网友B:
扩展I/O硬件错误,控制器与扩展I/O模块无法连接。
1、检查连接
2、排除噪声干扰
3、更换模块
4、重新上电

楼主:
谢谢大家,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