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假如 屏上有一个输入框, 对的的 PLC 寄存器是 D0,  那么在 屏里改变 输入框的值, 此时 PLC 里 D0 的值也相应改变.

如果这里时候 PLC 里来这么一行 MOV K100 D0,并且触发运行,  那么 屏里 D0 对应的 那个输入框 的值会不会也改变?

网友A:
会改变的,,屏里会显示D0的数值的。。。。

网友B:
一边改变  另一边跟着改变  所有屏都这样

网友C:
会的,以最后刷新的数据显示

网友D:
触摸屏里数据属性有三种的
只读 读写 只写 看你选择的是那个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