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三菱PLC中 32位指令(如 DMOV ,就是前面带 D 的那种),是不是后面的寄存器一定要是 偶数位的?

如 DMOV K1 D0或D2....    而不能用 DMOV K1 D1或D3....

再如 DEDIV D1 D3 D6或D8.....    而不能用 DEDIV D1 D3 D5或D7......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的,你用D1就是等于用D1,D2

网友C:
只是连续的两字,没有规定一定要偶数字开头的。

网友D:
最好是偶数…不容易冲突…

网友E:
32位站两位。

网友F:
都可以的  不用分

网友G:
用D0,那么占用D0 D1;
用D1,那么占用D1 D2;
所以用什么都是可以的,关键是地址不要有冲突;

网友H:
在日系中,大多数都是最小的存储空间为字,由于字由双字节组成,所以无所谓单数地址还是偶数地址。

但是,对于有字节为最小存储空间的欧美系,一般对于占用偶数字节的地址也采用偶数编码,例如西门子的MW0,MW2等。

网友I:
习惯用偶数,这样不会在编程过程中产生地址冲突。

用奇数也可以

网友J:
32位占用两个D,连续的就行

网友K:
三菱不比西门子那么对数据要求严格,只要是连续的就行了!
例如K8M101,k4M97等均可

网友L:
关键是需注意到占用几个字(包括运算结果),以免发生错误;为避免失误,可以按自己的习惯。

网友M:
这个以前我也有点迷惑

网友N:
刚刚开始学习三菱PLC。

网友O:
只要不冲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