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现在想要把GX Developer和GX Simulator完全卸载掉,安装GX Works2,请问应该怎么卸载才不会出问题?

网友A:
进入控制面板,找到程序卸载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用360软件管家来却载。

网友C:
360管家直接卸载就可以,另外,装works2的时候,gx develop也不用卸载的,我电脑上两个软件都有,照样用

网友D:
最好是两个软件都留着,有时用得着8.86版

网友E:
不必要卸载呀,三菱软件不冲突

网友F:
不记得其自身带没带卸载程序,可按1楼等的方法;或者,予以保留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