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的结果相加

楼主(2016-03-09):
请教大家一下,如何将两个计数器的结果相加在触摸屏上显示,我用+指令得到的结果在触摸屏上显示不出来

网友A:
什么PLC 什么触摸屏啊楼主

网友B:
给出梯形图说事

网友C:
楼上的都说了,楼主还是贴图出来吧

楼主:
PLC是OMRON,触摸屏是威纶通,在程序中有两个计数器指令,但在触摸屏上需显示两个计数器当前的和。

网友D:
是不是超过触摸屏设置的最大值

楼主:
没有超过设定值,只要有字母就显示不出来

网友E:
PLC内部编制算术运算程序进行处理两个计数器的数值,将结果储存到寄存器内部,触摸屏的显示单元与该寄存器进行关联,不就得咯。

网友F:
建议将计数值直接用D处理,我一般不用计数器而是直接用D做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超过设定值,只要有字母就显示不出来
你用的什么方法?
怎么回有字母?

网友G:
是进制的问题吗,十六进制显示了?你可以把两个计数器的条件并列起来,就可以做累加计数的

网友H:
bcd还是bin格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