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谁用示波器测量过220V市电,峰峰值是多少?

网友A:
还用测吗?理想情况下622,失真情况下不是定值,取决于失真程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用测吗?理想情况下622,失真情况下不是定值,取决于失真程度。
没有那么高吧,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效值的根号2倍吧

网友C:
这个在变频器维修中有用吗,有什么用?

网友D:
不会用 。示波器倒是有一个。可惜没探头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最大值,峰峰值是两倍的最大值

网友F:
我测了一下,大家看下:
第一个是最大值,第二个是峰峰值

网友G:
不会吧,峰峰值就是输入电压(220)的√2倍,哦,对0点而言,是交流输入电压的(+/-)√2倍。

楼主:
的确是660V,很多地方都告诉你如何测量市电的,但确没有数值参考,我试了后,分析了一下也讲得过去,只是不太确定。以大家所测,看来不错。

楼主:
用的是有源探头,大家是如何测的?

网友H:
没有注意过市电的峰值,估计用处也不大。
如果说是对于大功率的用电器,峰值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时间太短暂了,几毫秒甚至几十毫秒而已吧。就算是对用电质量要求高极高的CPU供电电源,也会有前级电源处理和滤波电路进行保证。
不过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I:
没有测过。
不知峰峰值有无实际应用上的意义;
当然,就算只是对电源作了解、了解测量方法等,也是有意义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I:
整流管的耐压,就是这样选出来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峰峰值是电压最大的落差啊,整流管的耐压怎么选,不就是这样选出来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嗯,说得对。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峰峰值是电压最大的落差啊,整流管的耐压怎么选,不就是这样选出来的。
请教下,那为什么安规电容还是选择275V的。为什么不怕击穿

网友J:
峰峰值应该是波峰与波谷间的差值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峰值是根号倍,峰峰值是2倍峰值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安规电容275伏是交流电有效值,用在220肯定没问题

网友K:
市电是正弦波,正负半周都有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明白了,我们正常使用的N只是一个“零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