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Sc09-FX驱动程序

楼主(2016-03-10):
求一份USB-SC09-Fx驱动程序,我在网上搜几次安装总是失败,哪位朋友帮助—下,谢谢。邮箱1227367128@qq.com

网友A:
这个都是国产的,最好用厂家自带的驱动。
通常厂家电缆包装中有个驱动光盘。

网友B:
对应操作系统安装驱动程序。
最好哪卖的问哪要。

网友C:
我在其他网站上发过。

网友D:
一般的都可以用   你看看是不是参数问题

网友E:
https://yunpan.cn/c37rnPzTsnqCt  访问密码 335a
驱动这里有,你要根据你线的颜色安装不同的驱动哦,里面有个文本,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F:
呵呵;里面用的转换芯片不同,对应的驱动也就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