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6-03-10):
各位师傅我公司有一只安川变频器偶尔出现低电压显示而停机请问不知道是哪儿出了故障

网友A:
当出现欠压故障时,首先应该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假如输入电源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检查整流回路是否有问题,假如都没有问题,那就要看直流检测电路上是否有问题了。对于200V级的机器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190VDC,UV报警就要出现了;对于400V级的机器,当直流电压低于380VDC则故障报警出现。主要检测一下降压电阻是否断路

网友B:
也可能里边的电容有问题了

楼主:
它的故障在下午六七点左右是不是电压低的原因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C:
报警时先测量输入侧电源电压;

网友D:
如果只有这个变频器报警 那就是变频器问题了

楼主:
那把变频器拆下来去检修一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