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0):
⒈安装热熔胶机时,必须接通一条正确且有效的接地线。任何使用高压电的设备均需要有接地线,未使用接地线时,任何热熔胶机上有绝缘体保护之元件,仍然有可能会形成电压导体,发生触电的危险。

⒉根据热热熔胶机及其附属周边设备所需的负载,检查所使用的电源线,与绝缘保护是否符合规定,导线的负载必须高于热熔胶机的额定功率。

⒊确保外界接通至热熔胶机之电压是符合热热熔胶机本身,如单相220v电压标准的热熔胶机设备如果使用380V电源时会损毁热熔胶机喷涂设备,如单相220v电压标准的热熔胶机设备如果使用低于220V的电源时,不能达到设备设计性能,也可能损毁热熔胶机,接线时应确保其电源线正确的接于外界之断电器的位置上。

⒋确保热熔胶机在指定的电压下操作,若所使用的电压有别于所指定的,可能会造成热熔胶机被烧毁。

热熔胶机操作

⒈避免在有挥发及爆炸性的原料或气体周围操作热熔胶机,热熔胶机喷涂设备周围不能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⒉不要在没有适当的保护装置、良好之绝缘体或良好保护面板下操作使用热熔胶机,需要检修时只有经过专业培训人员方能够拆机维修。

⒊不要在温度低于0℃及温度高于50℃的周围环境下,操作使用热熔胶机。

⒋尽量在无快速流动空气场合使用。因为热熔胶喷头组合暴露于快速流通的空气中时,因急速的冷却,会影响喷头组合之热熔胶流量,容易产生拉丝现象。

⒌补充热熔胶时,应该在熔胶锅内最少还有三分之一的热熔胶以前加入,避免热熔胶锅内无热熔胶时再加胶,影响正常生产。

⒍补充胶量不得超过热熔胶锅总容积的百分之八十。

热熔胶机使用

⒈操作使用热熔胶机时,不要将其它杂物置放于机体上或当作垫高之器具使用。

⒉搬动或抬起热熔胶机时,只允许利用其底座作为搬运着力点,千万不可利用热熔胶机的胶锅盖、电器箱门、控制面板上之电器元件或保温管上的接头作辅助而将热熔胶机抬起,非正常搬运会损坏热熔胶机喷涂设备。

[热熔胶机喷涂设备在保养维修时之安全事项]
热熔胶机维修

保养维修热熔胶机时,需采取以下所述的主要安全防范措施:

⒈在进行保养维修热熔胶机的工作之前,必须先把热熔胶机械上的电源及联接外界的总电源给切断,不得带电操作。

⒉在进行拆卸保养维修工作时,工作者最好不要穿戴耳环、手表、项链、手镯等可以导电的装饰品,防止事故发生。

⒊不要随便拆卸检查调整热熔胶机上之任何零件,除非你对设备性能有足够了解。

⒋除非有其他人员在旁边协助,并且在发生意外,因机械的损坏或人员的受伤时,可以即刻给于帮助或急救,否则不要单独对热熔胶机设备进行拆装与维修。

⒌只有合格的人员才可以对热熔胶机进行维修保养的工作。

⒍在任何情况下,不要随意触碰可能暴露于外界的电线接头或其他有电线联接且未松脱之元件。

⒍拆卸或移动热熔胶机上之保护装置或更换元器元件之前,必须先切断电源的供应。

⒎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站在塑胶毯上进行保养维修的工作。千万不要在有淹水的地板或非常潮湿的环境下对热熔胶机进行维护工作。

⒏对热熔胶机进行维护与维修时必须穿戴安全手套、护目镜及长袖工作服,避免身体部份被高温的液态热熔胶烫伤,或被高温的元件表面灼伤。

⒐松脱或安装压力接头时,必须确定为热熔胶机提供压力气源的压力已减低至零值。

⒑清洗热熔胶熔胶缸时,避免使用有焰火或尖锐的硬质工具,以免刮伤胶桶内部的铁氟龙不粘胶涂层。

⒒如果发生气压或热熔胶机漏胶时,千万不要再继续操作使用热熔胶机,首先停止热熔胶机工作,切断电源,并将操作压力减低至零值再进行检修。

网友A:
总结的很好,收藏

网友B:
有本诺信ProBlue系列P4,P7,P10胶机的说明书,一百多页,放了五六年还没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