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请进

楼主(2016-03-10):
谁能帮我看以下这个PLC和这个伺服驱动能链接吗。是不是一个是漏型一个是源型的,如个能.最好是帮指点一下吧!

网友A:
S7-200 CPU224XP是PNP型输出的,看你驱动器输入是否支持PN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源型的还是漏型的?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者,谁帮我看一下这个伺服驱动器是否支持PNP型输出,

网友B:
如果伺服驱动器的脉冲电源是不是公用的,如果不是公用的,就不管什么型都可以用。也就是伺服驱动光耦的电源引脚是独立就可以了。输出是正脉冲就接正极,负脉冲就接负极。

网友C:
PLC是源型输出,驱动器是漏型输入,应该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还是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要换一个PLC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7-200 CPU224XP是PNP型输出的,看你驱动器输入是否支持PNP;
是这样

网友E:
你可以看下图纸,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电源是隔离开的,这样就不管PLC是源型还是漏型输出了,看清楚电流方向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F:
多动手试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