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号机一会好用一会报没有材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3-10):
线号机一会联大几百个都没事一会打几个就报没有色带了这是色带不好还是齿型管有问题

网友A:
和我们的牌子一样

网友B:
把色带重装一下或换个色带试试吧。
这个东西用过,但是没自己修过。

网友C:
色带不是原装品牌的吧

网友D:
从字面看,可能是色带或其检测部分的问题,或可参考2楼、3楼。

网友E:
估计色带不是原装的,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买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F:
丽标,是小鬼子生产的!
有可能传感器脏污或者线路松动

网友G:
色带问题。

网友H:
这种线号机大部分都是小鬼子的产品。我们厂里的一台,用了快十年了···

网友I:
这个应该是色带的问题,换个色带看下。

网友J:
色带没有装好吧

楼主:
我也感觉是色带的问题

网友K:
换个色带试试 我们用的MAX 的 也是鬼子的

网友D:
打几个报没有色带了时,是如何处理而继续工作的;现在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L:
换个色带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