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44的电容

楼主(2016-03-10):
有一3844电源的震荡电容坏了,不知道大小,8脚到4脚的供电电阻为6.8k,请问4脚对地的电容多大合适,本人没有示波器,也不会计算这个电容跟频率的关系哪位大侠知道.102差不多哇?

网友A:
3.3nf,试一下

网友B:
资料是10k配3.3nF。

网友C:
5-10nf之间,一个个试试吧

网友D:
找一个典型电路。
计算R*C的常数。
用你的R除常数。
得到C比较靠谱。

网友E:
今天就修了一台这IC的电路,搞死掉了,没有办法也是不知道多大,找了个差不多的电路,电阻差不多的代换好的

网友A:
10k和2.2nf,是40khz

网友F:
3842/42,配10k电阻,4700P电容;3844/45,配10k,2200p电容,输出频率都在40kHz左右。器件坏掉以后,不管原配多少,可试用以上参数配置,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网友G:
我是这样确定3844定时电容的:C=1.72/R*80*0.000001 (C是电容,单位是nf;R是电阻,单位:欧)。有一次,一台伟创电源小板炸的面目全非,为了修复3844周边电路,查了许多资料,得到这个关系,确定电阻、电容很方便。修过好多例,可行!

网友H(2016-04-29):
引用 网友F:
3842/42,配10k电阻,4700P电容;3844/45,配10k,2200p电容,输出频率都在40kHz左右。器件坏掉以后,不管原配多少,可试用以上参数配置,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我这有一台是8.2的,4脚对地的电容多大合适

网友I:
版主的同时换电容和电阻是好方法。无需理会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