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0):
最开始是模块炸了,维修好了驱动,给板子供直流电540V报警FL,最开始以为是没有上模块的原因,上了模块也报FL,后来单独给电源板供电也报FL,我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A:
这么古董的机器你还修,有点久了忘具体怎么搞了。不过这种板就那么些元件,温度也报FL
祝楼主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老机器了 完全摸不着套路

网友B:
先把插温控端子短接,屏蔽掉温控输入,如果还报,把驱动的管压降检测进行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