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0):
如题,我用的458转USB,线我试过了没有问题。波特率,校验方式,从站地址,我都检查过了。就是连不上。小弟第一次弄这个,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是哪出了问题。小弟在此拜谢了。

楼主:
设备管理器里的串口用重新设置么?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的串口号要与软件里设置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致啊,该一致的我感觉都一致了

网友B:
没开着编程软件吧

网友C:
这个应该还是重点检查设置问题

网友D:
S7-200smart 没用过

S7-200是有端口规定的,好像必须是PORT0口

接线是 3+ 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7-200smart 没用过

S7-200是有端口规定的,好像必须是PORT0口

接线是 3+ 8-

敬爱的卢工:
Smart 200自带的485通信口以及扩展的通信口都是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从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我用的458转USB,线我试过了没有问题。波特率,校验方式,从站地址,我都检查过了。就是连不上。小弟第一次弄这个,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是哪出了问题。小弟在此拜谢了。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程序已经下装了还必须运行编程软件么?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把程序和设置贴出来,请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这是我用的RS485转USB线。接线3号端子→T/R+,8号端子→T/R-,用于连接的线不是屏蔽线,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指点,我用的确实是port0。接线方面也是3+,8-。

网友F:
先用两台电脑或一台电脑两个口,一收一发,试一下串口转换器,这个很多不好用的

网友E(2016-10-12):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给PLC发命令,看看是否有返回!
还有首先保证通信电缆连接正确!

网友G(2019-04-22):
请问作者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问作者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可以重新开帖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