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0):
  1.分析被控对象并提出控制要求
  详细分析被控对象的工艺过程及工作特点,了解被控对象机、电、液之间的配合,提出被控对象对PLC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控割方案,拟定设计任务书。
  2.确定输入/输出设备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系统所需的全部输入设备(如按钮、位置开关、转换开关及各种传感器等)和输出设备(如接触器、电磁阀、信号指示灯及其他执行器等),从而确定与PLC有关的输入/输出设备,以确定PLC的I/O点数。
  3.选择PLC
  PLC的选择包括对PLC的机型、容量、I/O模块、电源等的选择。
  4.分配I/O点并设计PLC外围硬件线路
  (1)分配I/O点
  画出PLC的I/O点与输入/输出设备的连接图或对应关系表,该部分也可在第2步中进行。
  (2)设计PLC外围硬件线路
  画出系统其他部分的电气线路图,包括主电路和未进入PLC的控制电路等。
  5.PLC程序设计
  (1)程序设计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采用合适的设计方法来设计PLC程序。程序要以满足系统控制要求为主线,逐一编写实现各控制功能或各子任务的程序,逐步完善系统指定的功能。除此之外,程序通常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初始化程序。在PLC上电后,一般都要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为启动作必要的准备,避免系统发生误动作。初始化程序的主要内容有:对某些数据区、计数器等进行清零,对某些数据区所需数据进行恢复,对某些继电器进行置位或复位,对某些初始状态进行显示等。
  ②检测、故障诊断和显示等程序。这些程序相对独立,一般在程序设计基本完成时再添加。
  ③保护和连锁程序。保护和连锁是程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它可以避免由于非法操作而引起的控制逻辑混乱。
  (2)程序模拟调试
  程序模拟调试的基本思想是,以方便的形式模拟产生现场实际状态,为程序的运行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根据产生现场信号的方式不同,模拟调试有硬件模拟法和软件模拟法两种形式。
  ①硬件模拟法是使用一些硬件设备(如用另一台PLC或一些输入器件等)模拟产生现场的信号,并将这些信号以硬接线的方式连到PLC系统的输入端,其时效性较强。
  ②软件模拟法是在PLC中另外编写一套模拟程序,模拟提供现场信号,其简单易行,但时效性不易保证。模拟调试过程中,可采用分段调试的方法,并利用编程器的监控功能。
  6.硬件实施
  硬件实旄方面主要进行控制柜(台)等硬件的设计及现场施工。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设计控制柜和操作台等部分的电气布置图及安装接线图。
  (2)设计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电气互连图。
  (3)根据施工图纸进行现场接线,并进行详细检查。
  由于程序设计与硬件实施可同时进行,因此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周期可大大缩短,在整个设计过程中,PLC程序的设计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控制程序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整个系统设计的成功与否。所以在设计PLC程序时应遵循一些基本的步骤,常见的步骤如下。
  (1)对于较复杂的控制系统,需要绘制系统控制流程图,可以清楚地表明动作的顺序和条件。对于简单的控制系统,也可省去这一步。
  (2)设计梯形图。这是程序设计关键的一步,也是比较困难的一步。要设计好梯形图,首先要十分熟悉控制要求.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电气设计的实践经验。
  (3)检查所输入的PLC程序是否有错,没错将其下载到PLC的用户存储器中。
  (4)对程序进行调试和修改,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5)待控制台(柜)及现场施工完成后,就可以进行联机调试。如不满足要求,则需修改程序或检查接线,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6)编制技术文件。
  (7)交付使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现场情况和客户要求在设计选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否则可能全是徒劳。

网友B:
程序化的项目设计步骤。掌握原则就可以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设计项目过程才会具有适应性。

网友C:
归纳得很好,实际也大都是这思路,楼主总结能力强

网友D:
一般的提法;
对于初学者,看了可能还是没有什么感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提法;
对于初学者,看了可能还是没有什么感受。
是啊,我等看了之后还是茫然啊。

网友F:
比较全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