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0):
如题,LED跨接在L、N极,开关控制;开关未闭合LED发亮(较暗),开关闭合后发亮(较亮).为什么开关未闭合也会发光?是不是开关触片与电极连接片间形成电容?谢谢。

网友A:
用双极开关同时控制火线、零线断开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不过我是想知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理。请问您知道么?谢谢。

网友B:
有漏电流,LED就会暗亮。哪怕是0.1的毫安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拆开开关后发现开关是同时控制L/N极通断的,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漏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开关是断开的,但只要LED发光了,证明还存在泄漏通路。你把开关以及LED电路悬空试试,也许是感应接地了。有很微弱的漏电流,LED就会发光(暗亮)。

网友C:
开关控制的是N线且开关带有指示灯的那种吗?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86836
您好,是我没描述清楚。其实我说的LED是类似这种开关面板上的指示灯,不过只串联了电阻,不带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就是开关面板上的指示灯断开开关下亮(较暗),开关是同时控制L/N通断的。

网友D:
开关坏了,换另一组就好了。

网友E:
应当是有漏电流存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上张图,看看实物与电路接线好吗?

网友F:
可能是漏电流或电容电流(导线耦合),或存在感应电压等。

网友G:
试电笔就是利用漏电流工作的

网友H:
应该是感应电,使LED微亮,设备上好多LED指示灯都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就是开关面板上的指示灯断开开关下亮(较暗),开关是同时控制L/N通断的。
换个开关试下,不行查线路有没漏电

网友I:
应该是感应电在作怪。

网友J:
如果开关是服役时间已经有个一年半载了,那么就是内部的器件分离不好或者潮湿,绝缘下降产生漏电。
拆卸内部进行检修。

网友K:
开关面板断开状态触点间并不是百分之百无穷大绝缘,间隙并不是很大,有漏电流很正常的,况且是220V电压,只是漏电流很小而已,LED看上去就暗亮,在潮湿环境应该更明显

网友L: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M: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N:
楼上的老师说的很清楚了是漏电流!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漏电流或电容电流(导线耦合),或存在感应电压等。
觉得有道理!

网友P:
可能开关坏了

网友Q:
应该有漏电整个2p空开看他还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