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6-03-10):
一台安川G7变频器0.75kw与电机上的PG线被人拆下,变频器设置成了不带PG的矢量控制,现在想回复到原来状态,苦于本人从没接过编码器,也不知变频器参数怎样设置,特请热心的大侠帮忙!undefined

楼主:
undefined

变频器上卡是PG_B2,红绿黄蓝是电机的编码器出线。

网友A:
说明书先找出来详细看看。

网友B:
安川G7变频器可以安装PG(编码器)选择卡,这种卡是A类,还可以安装速度指令卡、通信卡、监视卡等,各类都有专用插座。A卡的在变频器内左上角,横向。PG速度控制卡有四个型号,A2、B2、D2、X2,A2B2的输出脉冲最高值是32767HZ,适合最高频率输出下的电机输出频率接近20KHZ的PG,D2X2的输出脉冲检出最高300KHZ,接线方法为:A2B2的TA1(2接0V,3+,4-,5+,6- PG电源12VV)TA3屏蔽信号。
D2X2的TA1(2接0V,,4+,5-,6+,7- PG电源12VV)TA3屏蔽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编码器输出只有4根线,蓝绿红黄,是几相编码器?G7说明书上PG-B2需要6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