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位机通讯

楼主(2016-03-10):
我CPU是用的315-2DP,带了一个343-1 lean,IP地址都设置了,上位机和CPU通过343通讯,用的wincc,始终连不通,我就把上位机也装了step7,通过网线可以把CPU里的程序上载到上位机,但是监控就出现无法建立连接,wincc更通不了。有大神知道原因吗?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A:
wincc里面驱动程序用的哪个

楼主:
S7里面的tcp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cc里面驱动程序用的哪个
S7里面的tcpip

网友A:
可以先测试通讯的,通了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测试通讯的,通了没有呢
step7能上传程序,就是不能监控和下载。

网友B:
能上传不能下载和监控,挺奇怪的啊,换根网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传不能下载和监控,挺奇怪的啊,换根网线试试
是啊,很奇怪,我的本子用同一跟网线设置的一样就能上载下载监控,我刚才买了个网卡,明天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C:
网卡组态是否正确…IP是否同一网段!

网友D:
应该参数问题   都能上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