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仪温控表参数!

楼主(2016-03-10):
还有温控表是S系列的,我的热电偶是k系列的,热电偶接上能正常调温吗?

网友A:
如果该仪表属于可设定参数的(从前面板看有设定按键),则把输入信号从S为K, 再设定量程就可以测量温度了。但控温不清楚你用什么方式?该仪表的3、4、5端子是报警输出,6-10才是控制输出,接的应该是三线式比例电动阀。

网友B:
热电偶接19/20,注意极性,参数要设定输入是K型热电偶

网友C:
K型热电偶用不了,你这台温控仪输入是固定型的。是S型

网友D: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E:
说明书有说明可以用那种探头

网友F:
用17、19、20、接进去看看,应该不能用,它选定为s型的,19,20短接和17接进去

网友G:
先试试吧,我看这温控器上面表明是S型,估计怕不行,可以去买那种通用型的,里面设定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