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0):
炼钢厂LF炉,电压35KV,变压器25000KVA.最近生产过程中B相电极经常折断,其它两相没事。将A相的电极换到B相上也断。

网友A:
什么问题,没人解决?

网友B:
是不是B相的电流大。

网友C:
三相不平衡造成B相电流大。不知控制通断的是什么开关,查查有没问题,尤其B相

网友D:
监视电流及电极温度,要么是过流电动力导致早期损坏,要么是温度高导致早期损坏

网友E:
B相电流过大了吧!

网友F:
不是电极本身的问题,那么与其位置(电流大小、温度)等有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