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1):
如题,觉得step7好多功能都用不上,想做一个简洁的软件自己控制plc,用c++可以实现吗?用的什么通信协议呢?小白真心求助-。-

网友A:
想要改变PLC的编程软体不是一般小白可以做到的吧?

网友B:
楼主你的想法很牛,可以去西门子研发部啦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想像数控那样走二次程序那样,客户可以定义部分点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 ,就是编个软件,能是把程序写入plc寄存器,只改动个别参数。然后有个run键就行了。。这样很难实现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 ,就是编个软件,能是把程序写入plc寄存器,只改动个别参数。然后有个run键就行了。。这样很难实现么=。=

淘宝上买个单片机,然后不使用厂家的软件,自己做个编译器,试试看这个过程。

网友D:
看楼主的意思是想在一个plc上运行多个版本的程序,这个功能好像大的plc厂商能实现,只是花费很大。

网友E:
通讯协议就有的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刚搞明白,用wincc写个界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