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1):
专门回答以下帖子的问题,有关松下变频器控制字的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1019
===================================================================================================
其他不说,单说松下变频器相关地址如何得来:
一、监视参数:
1、DT301:输出频率:0.01Hz
2、DT302:输出电流:0.1A
3、DT303:输出电压:0.1V
二、控制/指令:
1、DT237:频率设定:0.01Hz
2、R2500:运行控制:为1:ON;为0:OFF
3、R2501:反转指令:为1:ON;为0:OFF
三、运行状态监视:
1、R3110:运行状态监视:为1:运行状态;为0:停止状态
2、R3111:反转运行状态:为1:运行状态:为0:停止状态
四、地址计算实例:
R2500的实际地址计算方法:
250*16+0=4000(10进制)=0FA0(16进制)
0FA0+0800=17A0(16进制)
那么实际地址就是H17A0,对应的MODBUS寄存器编号就是06049,此寄存器写操作时需要用05功能码或者15功能码
DT237的实际地址计算方法:
237(10进制)=00ED(16进制)
那么实际地址就是H00ED,对应的MODBUS寄存器编号就是40238,此寄存器写操作时需要用06功能码或者16功能码
DT301:H012D:40302
DT302:H012E:40303
DT303:H012F:40304

联系QQ149034219

网友A:
版主,不要留QQ,要留淘宝地址,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不要留QQ,要留淘宝地址,一步到位。

谢谢你替我宣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不要留QQ,要留淘宝地址,一步到位。

谢谢你替我宣传!

因为你是论坛比较负责的版主呀,每次发点帖子都要留个QQ做售后服务电话的。像以前那些版主之所以不行,就是售后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不要留QQ,要留淘宝地址,一步到位。

https://shop34608724.taobao.com/
谢谢你替我宣传!

因为你是论坛比较负责的版主呀,每次发点帖子都要留个QQ做售后服务电话的。像以前那些版主之所以不行,就是售后太差了。
您太抬举我了!

网友B(2016-07-03):
这块有点看不到啊,大神给解释下,250*16+0=4000(10进制)=0FA0(16进制)为何要用250*16+0呢?最后还有一个0FA0+0800=17A0(16进制)为何要加0800,小白求教。

网友C(2017-03-30):
引用 网友B:
这块有点看不到啊,大神给解释下,250*16+0=4000(10进制)=0FA0(16进制)为何要用250*16+0呢?最后还有一个0FA0+0800=17A0(16进制)为何要加0800,小白求教。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块有点看不到啊,大神给解释下,250*16+0=4000(10进制)=0FA0(16进制)为何要用250*16+0呢?最后还有一个0FA0+0800=17A0(16进制)为何要加0800,小白求教。
求指导!
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