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750 变频器接地故障

楼主(2016-03-11):
各们大侠,有维修变频器的吗?
接地故障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现在搞维修真不好做,行外人都来问故障自己处理,明确的告诉你,模块驱动板CPU板都有可能,就算是行内人,只凭一个故障代码不检测就能确定到哪个东西坏了,岂不是成神仙了?
我看以后维修的都要跟医院一样才行,挂号费(先出拆机费),然后是万用表费,电烙铁费,示波器费等等...

网友B:
一种是电流互感器坏了,二是模块坏,三是主板坏。

网友C:
修过几台是因为主板插头松动造成的

网友D:
我遇到过很多750,功率比较大的报接地故障,但看你在论坛也不活跃,懒得回答

网友E:
你好我是新来的,朋友的变频器也报接地故障。IGBT上的一块小电路板上的68欧电阻烧坏,换电阻可以工作一天,电阻再次烧坏。请问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F:
变频器和人一样也有秉性和脾气,不同厂家的变频器有各自的特点。有的霍尔传感器好坏,有的驱动电路异常报GF接地故障,有的电流检测电路损坏报接地故障,主板很少出故障。即使有可能是现场环境差造成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哈哈。。。。想想也是!

网友E:
谢谢回复,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家里只有220v怎么试变频器,毕竟不是专业的,没有三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