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1):
施耐德变频器无显示,经检测没用5V输出,其他电路正常。求维修经验

网友A:
5V 对地阻值多少?一般控制盒内大芯片短路无5v,端子10V,24V都没有。

网友B:
你看看5V短路或者整流开路没有;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C: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是哪里的5V?是电源还是CPU的其中一个输出还是什么的,没有5V输出其它的又会有的?

网友D:
这个应该很好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