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1):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我,为什么"!Log()=0"这条语句要“=0”才会执行界面的跳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我,为什么"!Log()=0"这条语句要“=0”才会执行界面的跳转?

首先,是LogOn不是Log,前者是登录的意思,后者是数学函数。

其次,LogOn()如果登录成功,则返回一个非0值,如果登录失败,则返回0

然后,!LogOn()表示只要登录成功,则返回0。

最后,!LogOn()=0 之所以这样写而不是写成LogOn()=1,则前者不用考虑LogON的返回值到底是1,2,3……还是其他,后者则返回值必须为1,毫无选择。

网友A:
弱弱的补充一点,我不会用MCGS的脚本,完全看图说话的。

网友B:
返回值=0:调用成功;返回值<>0:调用失败,详情请查看帮助文件

网友C:
就是该变量关闭是打开2个画面,嘻嘻

网友D:
按下初始画面 赋值1 跳转画面1 否则不跳转

网友E:
即使看不懂LogOn(),也知道后面是打开窗口1,不然就打开窗口0.

网友F:
感觉这个问题看mcgs帮助就可以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个问题看mcgs帮助就可以解决。
就是,帮助里有详细说明
就是打开窗口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