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1):
    看上了一块二手开发板,但是少这个液晶显示器,想找一个,不知道咋样。

楼主:
还有1个是128x64点阵图形液晶显示模组(带背光的),带背光与不带背光是不是都能直插使用?

网友A:
带背光与不带、带字库与不带,

网友B:
LCD1602的液晶内核控制芯片是HD44780及兼容芯片,可以直接代换。
LCD12864至少需要知道原来的管脚命名,才能知道是什么控制芯片,12864的控制芯片有好几种,控制接口和驱动程序都不一样,用的最多的是ST7920,KS0108

网友C(2016-05-04):
1602我碰见过的都一样的不过12864就是很多不一样的管脚,主要是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