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下,听说这是一个过流保护,但是如何设置呢

楼主(2016-03-11):
这是柴油发电机房的一个断路器,是联络发电机输出与变压器低压母线的。
但是旁边的这些设置就不太明白了,图上画的是什么意思,具体怎样设置,能否请各位前辈指教,多谢了

网友A:
没看到图?

网友B:
图隐身了

网友C:
是自动断路器吗?就是使用外部端子接线进行自动控制的哪种,如果是,可以按照品牌去寻找官方网站下载客户使用和安装的说明书进行阅读和了解。
一般大功率的断路器,涉及电流整定,动作电流的检测与调整,客户不能擅自私自调整,需要返厂进行设定,因为客户没有昂贵的检测仪器进行效验调整后的结果。

网友D:
是同步并网的专业断路器吗?

网友E:
看不到图啊?楼主上个图吧

网友F:
图呢 没图怎么调节!

网友G:
是继电保护器吗?

网友H:
看说明应该是断电自动切换开关吧,变压器线路突然停电,自动切换到发电机吧。

网友I:
没图,没见过还真无法回答。

网友J:
没图没真相
可以提醒你一下,你可以百度下能不能找到资料

网友K:
你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
对不住各位了,图竟然每传上去,新图我也不会翻转,所以现在只能这样看了,各位久等了

网友L:
也不了解,或可找说明书看看。

楼主:
图已经在顶楼了,请各位看看

网友M:
这个断路器的控制器,一般自己不要动。

网友N:
这个过流保护有三个保护限制(三道防线),下面的拨码开关是设置动作延时时间的。一级一级的设呗。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我已经找到说明书了,确实是三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