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1):
有谁做过托利多B520称重仪表,通过485转DP进s7-300来读取称重仪表里面的瞬时流量,累计流量,实时重量等数据的?有的话能不能发份程序参考一下,谢谢。邮箱907877437@qq.com附件为仪表通讯协议

网友A:
通讯还是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B:
485转DP?首先不说所谓的485和DP的区别,就问你转换的模块是什么?在300的硬件组态里,安装上转换模块的GSD文件,组态好通讯参数,连接到DP网络,然后在300里编程调用SFC14和SFC15来获得从站数据;
另外关于RS485、RS232和RS422等,建议楼主百度一下,485与DP之间根本就无所谓转不转换,因为DP网络也是运行在485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