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1):
三菱Q系列PLC之间怎么实现以太网通讯,每个PLC都有单独的交换机,

问了一下三菱技术服务,说要走MC协议或者SOCKET,都要写通讯程序,百度了一下,没找到这方面的通讯资料,在三菱官网也没找到。
请问哪位大哥大姐做过这种案例的,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发给我吗?
内置以太网之间,或者以太网模块之间,或者内置以太网和以太网模块之间的通讯。
这三种都有最好,非常感激,邮箱:741557900@qq.com

楼主:
顶一下贴子。

网友A:
同顶一下,正在学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B:
两个以太网通讯,一个用作服务器端,一个用作客户端
有专用的指令 ZP.BUFRCV  ZP.BUFSND  ZP.OPEN  ZP.CLOSE 等指令

楼主:
这几天看了一下以太网模块的说明书,感觉自己看懂了两个PLC通信的说明,用JP.READ,  JP.SWRITE,  JP.ZNRD,  JP.ZNWR应该可以通信的吧,

两个PLC通信,内置以太网貌似和以太网模块不一样。

那么还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C:
感觉用三菱自家的CCLINK现场总线通讯协议比较好办,但是需要单独加装总线通讯模块。如果论扩展性,觉得还是以太网好。

网友D:
刚做了一个Q之间通过以太网通讯的项目,需要和我联系QQ:1795307598

网友E:
都是Q或者都是L的话,自带以太网口的我做过多台通讯,内置设置好,直接用专用指令就好,如果通讯内容较多,可以自写一个FC,直接往里面丢就好

楼主(2016-07-17):
回复 网友E:
能够发些Q系列PLC之间通讯的案例过来看一下吗???
邮箱:741557900@qq.com

网友F:
三菱实际最简便的还是CC-LINK(含IE)

网友A:
手头还有这么一本三菱的说明书“三菱可编程控制器教材  Q系列以太网”
还没看完,也向学学这东西

网友E:
回复 楼主:
案例程序太大我也没什么时间拆分分出来,其实就是在内置网络那里设定好主机对应分机的地址。就可以了。记得看看手册,麻烦就麻烦在同样的数据两边都要开出同样的区域,数据量的大的时候最好还是用数组做偏移比较好。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对了,楼主。我这场外有一台机子用自带以太网口出问题了。就是因为我自己写的7次多项式算凸轮曲线,在计算曲线的那10秒的时候,因为CPU资源被大量占用,网口会出现中断。。只要不计算就没事。所以楼主你要注意的就是别让机器承担太狠的计算任务。

网友H(2017-03-25):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也可以设置自动刷新?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可以设置成自动刷新

网友H:
回复 网友E:
专用指令有哪些?

网友I(2019-01-3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两个Q06PLC一个是内置以太网,一个是以太网模块,怎么才能通讯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两个Q06PLC一个是内置以太网,一个是以太网模块,怎么才能通讯上呢

如果你这是最新的Q06UDVCPU,那用新出来的 PLC内置以太网实现简易PLC通讯,不需要程序,只要在PLC编程软件中设置下数据刷新就可以通讯。

网友J:
通讯问题看了说明书,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