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德弗变频器

楼主(2016-03-11):
 上海德弗变频器上电不显示,机器的电源和海利普-p的电源是一样的,上电变压器根本就没有起振,几乎板子上就没有电压。开关管也换了电容也换了,实在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开关管基极串接的二极管(并联0.22uF)和电容,是振荡环节重要元件,可检查或代换试验。

网友B:
自激式开关电源,修过一次,用降压法修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老师,我在仔细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压器初级也没有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咸老师,晚辈在维修变频器过程中搞不懂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是开关状态还是放大状态,怎么判断呢?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咸老师,晚辈在维修变频器过程中搞不懂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是开关状态还是放大状态,怎么判断呢?麻烦了
从发射结电压状态或可判断。0.4~0.6V,在放大区;0.7V,在饱和区;0.3~0V,在截止区。具体到变频器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的工作状态,因其工作中饱和时间短(约占周期的20%左右),截止时间长(约占周期的80%),即大部分时间处于截止(反偏压)状态中,实际测量值为-0.1~0.3V,恰恰说明电路已经起振工作;若测得+0.4V左右的正偏压,恰恰说明在停振状态。据此也许能作出大致的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咸老师,学生在找个例子揣摩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