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1):
各位大神们,有没有做过松下plc之间modbus通信程序啊,求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plc之间用pclink通讯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B:
松下PLC做MODBUS从站就很方便,做主站没做过,不了解。

我都是用PCLINK功能,非常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CLINK连接寄存器不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link连接寄存器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link连接寄存器不够啊

你需要多少个?
PCLINK是128个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8个字是不是只能传送64个数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8个字是不是只能传送64个数据呢?

128个字就是128个16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