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触摸屏更换

楼主(2016-03-11):
我现在用的Pro-face 触摸屏黑屏,背景灯的控制板坏了,想换个新屏
但不知用什么软件如何将触摸屏内的程序下下来后装到新屏里,用什么样的数据线
请各位大侠给予支持

万分感谢先!!!!!!!!!!

楼主:
产品型号是GP2501-TC11
要不是黑屏,就是触摸没有反应
好象是里面的PCU-PO77E的板子出现了问题

网友A:
gp pro6.23等
电缆gpw-cb02串口的

网友B:
下载线CA3-USBCB-01

网友C:
PROFACE官网有软件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载线CA3-USBCB-01
看清屏的型号,人家这属于GP2000,你的电缆是GP3000,能配上吗;
正确的电缆型号GPW-CB02或GPW-CB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