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1):
旋转编码器输出类型有NPN和PNP两种。作为应用者,我只知道输出信号有A、B、Z,将三个信号接到单片机,并通过软件计算,就可得到转过的角度。是不是应用中不用管是NPN还是PNP?只需用A、B方波信号就行吧?

网友A:
应该可以了

网友B:
Z是圈数信号,都是高速脉冲输出的,需要注意单片机的接口频率响应是否能够和编码器的输出频率匹配。

网友C:
PNP和NPN是输入电平信号不一样

网友D:
一般接AB 相就可以的了   看要求

网友E(2018-04-26):
NPN是负载接+电源与输出端子(即集电极)之间。
PNP是负载接在-电源与输出端子(即集电极)之间。
NPN输出是低电平,PNP输出是高电平。
PNP输出的在有信号时,信号输出的是高电平,NPN的在有信号时,输出端是低电平,每种都有常开和常闭之分。
NPN输出概念比较广,凡是正极性输出的,一般叫做NPN输出,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是NPN输出的一种,是专指负载接在正电源与NPN型晶体管集电极之间的一种方式,属于灌电流驱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