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3-11):
刚学三菱PLC编程,GX works2梯形图,串口传一个数据,应该怎么编程呢?例如把1234用串口发出去,谢谢了!

网友A:
什么是串口发出去?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RS232发送一个数据,梯形图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B:
首先把要发送的数据转换好存放在发送缓冲区,然后置位发送标志位,数据就从端口发出去了!

网友C:
三菱FX的232通讯可以用无协议通讯指令RS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