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例如对压力,压工件时的稳定性等。不知道发帖的位置对不对,请谅解

网友A:
液压油在正常情况下,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失效后会失去润滑功能,加剧液压元件的磨损。增压缸原理应该也是一样。

网友B:
一年更换成本也高。

网友C:
杂质增多会损坏内部
液压油的粘度会变化引起运行稳定性变差

网友D:
我觉得只要没有水或者渣子,长时间使用用过滤机过过滤就可以长期使用,,油缸密封圈可能老化导致管道存在渣子,这个注意

网友E:
只要油没变质应该可以长期使用、但是应该做不到!像我厂的,时不时油缸油封坏了,漏油接住,油又不够了还不是倒回进去

网友F:
长时间没有更换液压油,液压油不变质就不影响正常使用;如果油变质,混有水分等杂质发生乳化、起泡沫那就会影响正常使用了,会造成液压元件锈蚀,被卡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学习了。这个还真是不了解!

网友H:
油性质变化后会引起元件的磨损加剧。

网友I:
你那电磁阀很容易堵。阀芯容易卡死。

网友J:
这个液压油换不换的问题,取决于你使用设备的工况,假如你的设备经常是高温高压工作的话,建议是工作1000小时后更换液压油,不然会引起很多问题,比如系统高温呀,内泄增加,压力达不到工作值等等,如果你使用的设备,是轻负载,而且压力也不高,使用频率也不高,比如手动搬运车这类的设备,对液压油要求就不高了,有的可能用到坏也没有换过液压油,你可以看过滤网的情况来判定整个液压系统的油是不是很脏,还有油箱底部是不是杂质很多了。总之,液压系统故障可以说80%都是油质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