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如题所示,调频范围15-80HZ,额定电压220v,50hz,的三相同步电机,用380v的变频器怎样设置基本频率,基本电压,最高频率,最高电压。富士5000G11s电压范围(只能在320-380v调)
一般我是设基本频率87hz,基本电压380,最高频率50hz,最高电压380v,正常使用时是不超过50hz的,但如果现在要超过50hz使用,最高频率要同步调高,可频率调高后,电压同步升高,超过了额定电压,会烧坏吗?

网友A:
你的电机接法是三角形的改星形的就可以
本来是星形的就要设定变频器,变频器找不到相应功能咨询下厂家

网友B:
如果电机接法不能改,那么就需要变频器V/F曲线不能工作在220V以上的区域,否则电压超过额定电压长时间运行,那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坛友。
1250w的电机只有3根出线,估计是星接的。

楼主:
怎么上不了图呢

网友C:
把变频器电压改为220V  参数再慢慢调

网友D:
使用V.F自定义曲线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E:
第一个问题,同步电机?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支持同步电机传动的;首先要找到能用于同步电机的变频器,并设置为同步电机控制;

第二个问题,输入电压高,输出电压低,这个没问题。就按照电机的铭牌数据来建立电机的等效模型,额定电压220;额定电流;额定转速频率,最高转速频率输入相应的变频器参数即可。变频器控制电机在50Hz达到220V,在50至80Hz之间,电压不变,恒功率运行。这个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