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电源供应器吧

楼主(2016-03-12):
我怎么在网上查不到这个型号?可不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POWER SUPPLY意思是电源供应器; 稳压源; 电源供给;
型号给很清楚了200MA

网友B:
楼主这是电源适配器上的吧

网友C:
坏了吗?撬开,如果不是硬胶,就好修。

网友D:
直流变直流的模块吗?DC-DC

网友E:
直流电源模块,估计是24V变为正负12V输出,国内有金升阳也是做这个的

网友F:
看标记符号一头是单电源,另一头是正负电源,应该是5楼说的

网友G:
电源模块挺多的,了解输入输出直接代换

网友H:
互联网也不是万能的,比如电路板上的贴片元件,有很多都是硬件制造商自己联系半导体公司定制的,在网上根本查询不出来。
更何况楼主图片里面的元件还是岛国货,电子设备维修行业不能完全依赖网上查询资料,查不到就修不了了。需要使用电路原理进行分析和判断,并用功能相似的元件代换。

网友I:
电源模块   坏了吗

网友J:
DC/DC 变换器200mA,看上去有正负输出的查一下线路便知,找一个电压一致合适的装上就 OK ,电流大一点无所谓。

网友K:
DC-DC电源变换器,输入电压24VDC,输出+-15VDC,输出电流200MA

网友L:
楼主拆开看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才好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