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在实际工作中,常温下,我配电机(长期或频繁启动),主控电缆按1平方对应6A来配。各位前辈有何高见?谁有电缆对应电流的口诀和表格,求分享下。

网友A:
分享一份铜电线载流标准给你,自己慢慢看吧。

网友B:
百度一找一大把

楼主:
谢谢您了,前辈

网友C:
葵花宝典看看 好像有啊

网友D:
安全载流量与线径也有关系。

网友E:
不能每个都按6安算,跟粗细有关系

网友F:
配电缆的截面要根据实际使用的电流和电缆的长度,还有适用的环境温度等等,都是有关系的,不能把每平方毫米的对应一个固定电流。作为电缆的载流量。

网友G:
对,葵花宝典中也有

网友H:
百度一下,大把的,不能固定的一平方多大电流,粗细不一样,50平以上的可能是两三倍关系

网友I:
各种口决都是大致范围,应用时候要根据环境灵活对待。

网友J:
1平方毫米的6A不妥吧

网友K:
回复 网友F:
说得对

网友L:
跟诸多的因素有关系,一般使用不必考虑很多,设计选型的话就按标准来。。

网友M:
10平以下按你的算法可以

网友N:
各位老师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O:
工控网上好像有个口诀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