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前天,领导从仓库让我搬回一台几kw单相220V电机,很小那种,带电容启动那种。是旧电机,并让我量下好坏,我量了主副绕组130欧(开始闪,大约半分钟静下来,我当时以为接触不好造成,又多次按紧测量了几次,仍为130欧),然后又量主副绕组,各对公共端阻值,两两相加,为60欧。我就纳闷了,难道烧了?两两相加应等于主副阻值才对啊?这时我又确认下主副阻值。刚好6O欧左右。才给领导说,电机好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两次测试结果不一,笫二次才测出来?当然,也已经排除了接触不良问题。万用表好的,求解?

网友A:
一般主绕组阻值小,能转起来才能说好,阻值正常也不一定好。

网友B:
这个很难说,电这个东西看不见,只能通过仪表测量分析。

网友C:
靠结果是不行的,能运转才是好的

网友D:
电机轴悬空,接220电,不转用手带一下,还不转,电机就是坏的,反之,通电转了就是好的。用表量电机对外壳不短路就可以带电试转。才能确认电机没事。

网友E:
电容充放电造成阻值不稳定。

网友F:
几千瓦的单项电机阻值应该只有几欧,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高级万用表竟有60欧

网友G:
6楼说的对,几千瓦的单相电机主绕组0.5欧左右才对,副绕组也才几欧,你这电机还是有问题,看看是不是里面的离心开关因为放置的时间长了接触不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几千瓦的单项电机阻值应该只有几欧,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高级万用表竟有60欧
对的,今天测量了一台单相潜水泵几百瓦的,主绕组才4欧姆

网友I:
单相的大都3KW以下的,测量时要断开电容,还有电阻那么大功率不会太大

楼主:
这还用说,肯定断了电容过才量的。出现两次不一样的阻值测试结果,搞不懂为什么才请教大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相的大都3KW以下的,测量时要断开电容,还有电阻那么大功率不会太大
m13642735011
这还用说,肯定断了电容过才量的。出现两次不一样的阻值测试结果,搞不懂为什么才请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