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刚接触伺服,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我用224CN输出脉冲控制台达伺服,过一会伺服驱动器就发热,感觉还冒烟了,点动控制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正确的设置是怎么样的。西门子脉冲向导的MAX_SPEED,伺服中的P1-44,P1-55等应当怎么设置。

网友A:
驱动和电机是否匹配

网友B(2016-04-13):
脉冲接线是否有串1K电阻或者使用PULL-HI端口,如果没按照此两种方式,时间就可能导致脉冲口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