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2):
菜鸟求助:已知加热管电压与功率,怎样计算其理论阻值?

网友A:
电压的平方除以功率

网友B:
用常用的公式就可以。

网友C:
P=UI    I=U/R

网友D:
冷热电阻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E:
纯电阻元件,P=U2/R

网友F:
1楼说得对,初中的物理公式就搞的定

网友G:
欧姆定律啊。

网友H:
纯电阻的算法:P=U*I   I=U/R  所以R=U*U/P

网友I:
一般电热管工作温度较高,在冷态测量电阻误差实在太大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电热管工作温度较高,在冷态测量电阻误差实在太大滴

楼主说的是理论阻值,欧姆定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