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两台,都是好的,同样的程序为什么不能通讯!

楼主(2016-03-12):
去厂里拆了台触摸屏重新写程序,以前是正常通信的,拿回来编好程序下载下去,只有开关量可以控制PLC,数据量不行,显示PLC站号0通信。换另外一台V2.D的触摸屏就完全正常。编辑软件是V2.D的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B:
参数问题

网友C:
问客服吧。

网友D:
信捷客服最好,节假日及非上班时间都不休可以随时手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参数,帮帮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客服也说不出所以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一台用同样的程序好好地用

网友E:
干扰?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F:
这个确实比较奇怪了

网友G:
恢复下出场参数再下载

网友H:
是不是屏还要设置通信口及通信参数呢?

网友I:
通讯参数设置不同,com,波特率,奇偶数,站号,校验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I:
设置全部一样,唯独这个机器是12年的,新的那个是13年的,问客服,客服说没问题,我用的通信线是三菱下载线SC-11,,,是不是两机通信线不一致

网友F:
和三菱正常是422通讯。你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