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存储卡满了吗?还是CPU的内存满了,怎么才能清零?

楼主(2016-03-12):
我用软件的存储器复位不行,清除不了,用开关打到MRES格式化也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A:
卡满了,压缩试试

楼主:
压缩了,还是100%。。卡是个二手的,安装到CPU后,CPU的STOP和intf灯亮,我硬件组态做好了,没有写程序,光下载了个硬件组团,但是下载完成后,CPU不运行,是不是因为这个卡还没有格式化的事,我用MRES格式不了,软件的存储器复位也不行,怎么回事呢?卡坏了?如何把这个100%清零

网友B:
先在硬件上被动格式化把卡格掉再下装,不行先点一遍清空存储卡。

网友B:
你是不是没点下载到存储卡这个选项